求助,松下伺服扭矩控制要那些模拟量,PLC

楼主(2008-05-17):
我用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做正反转,要那些控制量
怎么做到?请高手指点!
扭矩是怎么样达到的,我需要旋转一定角度!

网友A:
用三菱的定位模块呀'

楼主:
是扭矩控制模式,怎么让它正转到一定扭矩再反转到同样扭矩?
要那些模拟量和开关信号?
我用的松下MINAS A4系列伺服

网友B:
用脉冲控制转动角度,到位置后改为扭矩控制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已经搞定,是这样的松下伺服在扭矩控制模式,5B为1时,14,16脚分别输入模拟电压-10DC---10DC,对应正反转。
只有马达上有阻力达到设定扭矩量,扭矩限制脚才有输出信号,此信号可以控制正反转或改变其它控制模式
当马达上没有达到扭矩值,马达一直向一个方向转动,当然可以通过其它控制强行改变运动模式
这是我第一次做扭矩控制,可能有些不足,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