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西门子触摸屏软件PROTOOL6.0的问题

楼主(2008-05-18):
描述:提示窗口
版主,偶时第一次使用西门子触摸屏软件PROTOOL6.0的,为何新建项目时为何提示 ' 文件访问错误:文件C:\Program Files\Siemens\PTREG.DAT找不到' ;谢谢~~

网友A:
也许是安装本身的问题(包括软件盘)。有如下方案选择:
1、重装(提出这个方案我自己都很烦)
2、看看软件盘中是否有这个文件,如有,直接拷贝这个文件到图中相应的目录
3、找其他安装了这个版本的朋友,能否将这个文件发给你。(我现在在外面出差,没有这个光盘,同样手提未安装此软件)
4、删除此软件,直接安装新版本的软件WinCC Flexible2005或2007

楼主:
描述:安装后生成的文件
谢谢以恒版主的答复!
1、软件我已重装几次~~都是这样的结果~~确实很烦!
2、PTREG.DAT这文件应是安装后生成的与注册表相关的文件(用PTREGED.EXE打开又提示该文件已被破坏),原安装盘是没有的。
3、WinCC Flexible2005这个光盘我现在没有~~正在找~~好像这软件挺大的~~有没有模拟功能?
4、再次谢谢以恒版主的提议!

网友B(2008-11-06):
Flexible2005肯定是有仿真的
我估计是你安装的时候开杀毒软件了,把文件给OVER了吧
你要非装PROTOOL,建议你裸机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