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降压 启动 的时间 多少才是最佳的??

楼主(2008-05-18):
我经常在工作中有人问 但是我也不怎么清楚!!!!有那为高手知道不>????

网友A:
一直设置在5~7秒左右

网友B:
30KW以内的在5~7秒左右。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按楼上讲的+现场结合。

网友D:
我个人15年的经验总结是KW开方X2加4或—4

网友E:
兄弟 你这个问题要看你的最体用在什么设备上呀及讲清楚你的电机是多大和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F:
看设备而定,我是用在永磁同步电机上加减速120S

网友G:
S=4+2根号P

网友H:
5-7秒

网友I:
到额定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