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8):
请问下变频器能不能在输入端全部不通过接触器送电,直接通过无熔丝开关得电?这样可以省很多接触器!

网友A:
可以的,我接触到的都是这么用的,直接用一个空气开关来送电

网友B:
可不可以?明确告诉你,不加比加上接触器要好的多.加接触器只会对变频器产生一些干扰引起误动作外没有什么好处.就应该直接用空开接变频器.

网友C:
有个空开就行了,有没接触器无所谓

网友D:
同意以上

网友E:
从安全操作角度讲,建议加接触器;
1、在送电时,避免因变频器问题带来的问题。
2、在电机或其它出现异常时,操作工可随时在盘外断电,否则等维修人员到时,故障会扩大化。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
选择合适的空开即可

网友G:
加接触器为了控制用

网友H:
可以不用德

网友I:
一般来说,不加接触器比加接触器还好。变频器本身就有过电压,过电流等保护。

网友J:
要看客户要求,如果客户要求用按钮启动变频器,那一定要用接触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