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请教杨站长电脑与F940GOT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19):
杨站长你好:
电脑与F940GOT的通讯电缆是上面的图吗?里面不会有什么芯片吧!?我担心烧毁!
[ 此贴被天诚科技在2008-05-19 17:10重新编辑 ]

网友A:
FX1S与F940GOT通讯的线叫做FX-50DU-CAB0
供应商处有卖的,价格便宜,最好不要自己做
制作图你到这贴看看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0708.html

楼主:
谢谢杨站长的回复!

网友B:
通讯线哪里都有。不过只有经销商做的最好用。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