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教关于Q组态的软件

楼主(2008-05-19):
我是新手,不知道用GPP8可以为Q做组态?
如果不行,那有那个比较好。谢谢

网友A:
Q系列组态软件主要是GPPW或者是GX IEC。
后者虽然支持了IEC标准,编程上的灵活性增加不少,但是由于在国内使用人比较少,因此获取资料以及帮助比较困难。
建议楼主就使用GPPW为Q系列进行编程,配合附带的智能模块的软件,会方便不少。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