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9):
最近在做课程设计 用LG牌子的MK120s PLC做通讯,可一直都搞不通,很郁闷!!现在把过程详细写出来,希望LG的高手来指点一下,免得小弟走弯路。
硬件连接大概是这样的:不用通讯模块,只是用plc的内置通讯功能,将两台mk120s的plc用RS458口连接(现在是用屏蔽双绞线连接,+接+,-接-,找不到成品连接线,自己买了双绞线瞎弄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另外电脑和其中一台plc通过串口连接。(还有就是翻开盖子在plc左上角有两个开关,好象是设置 ch0 ch1的,这个要如何设置)

软件的设置步骤大概是这样的:用的是KGL-WC软件,在为从站新建的工程(两个plc一个主站 一个从站)里设置参数:选择通道0(还是要选择通道1,两者有什么区别?)站号为31 波特率19200 数据位是7 无校验 停止位是1 协议模式是MODBUS 从 ,然后通过232口把这些信息写到plc上。接着设置再把电脑跟主站连接新建工程并进行参数设置:选择通道0  站号为1 波特率19200 数据位是7 无校验 停止位是1 协议模式是MODBUS 主  然后又把这些信息写到主站plc上
主站编了程序,从站没有编。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主从plc之间的通讯了(我这些都是按照modbus的通讯例子做的,可一直没弄好。。)
主站通讯程序是这样的:
F0012 -----------[ MOV    h0301  D0000  ]
                          [ MOV    h0013  D0001  ]
                          [ MOV    h0025  D0002  ]
M0020-----------[ MODBUS  D0000  D1000  M100 ]
----------------------------------end

网友A:
帮你顶顶,没弄过LG.三菱Fx同型号的两台PLC简易通信没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的和三菱差不多的。你就参照三菱的防制就行了

那老兄有没有三菱的例子,给我发一个行不行?
邮箱:zcltfl@126.com

网友C:
注意高低位字节。LG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