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问怎么从PLC中把程式读入PC并保存

楼主(2008-05-19):
请问怎么从PLC中把程式读入PC并保存,(三菱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使用编程线把电脑和PLC连接然后用编辑软件读出工程 再找到左上方的工程栏打开保存你再确定保存到哪个里面 就好了

网友B:
在线,读取,然后另存为

网友C:
真了不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编程线把电脑和PLC连接然后用编辑软件读出工程 再找到左上方的工程栏打开保存你再确定保存到哪个里面 就好了
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E(2008-07-15):
直接在线读出来保存就好了啊

网友F:
先连线,读取 再保存,就这样 呵呵

网友G(2008-11-17):
学了一手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