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伺服位置控制

楼主(2008-05-19):
调试一小车往返设备,使用绝对定位系统,伺服为三菱MR-J2S-A,发现小车在往返的反应不够快,感觉加减速时间太长(查资料,位置控制P没有加减速时间调整参数)。请问各位同仁该调整哪个参数?谢了!

网友A:
1 你用的是什么运动控制器,PLC?脉冲发生器(1/10PG,10/20GM)?还是其它的运动控制卡
2 加减速时间在运动控制器中有设置,“查资料,位置控制P没有加减速时间调整参数”你查的是伺服的吧
3 “小车在往返的反应不够快” 是不是设置了速度上限?
我用的是三菱FX1N-40MT输出脉冲去控制三菱驱动器MR-J2S-A。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用1N的PLC,如果用定位指令drvi,drva,基速为D8145,加速时间为D8148,最高速D8146 (32位),适当进行设置。详细说明见编程手册定位指令。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我也在学习啊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D8148加减时间值如果太小的话,就会出现当当声或者伺服报警,可以按实际机械要求调试。

网友C:
q Q我也看看吧

网友C:
怎么样才能得到积分,发贴吗

网友C:
回复也有积分吗?

网友D(2009-06-09):
长见识,谢谢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