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0):
q系列plc与可以支持哪几款变频器?并且是否有通信的资料

网友A:
支持哪幾款,恐怕要看您投入什么模塊以及使用什么通訊方式了。

去看看關于Q系列的通訊模組的資料,恐怕您會受益良多。

以上!

楼主:
现在想采用s500系列变频器,外部端子模式,频率输出要用模拟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想采用s500系列变频器,外部端子模式,频率输出要用模拟输出

恐怕您這并不屬于通信之范疇,只不過屬于數字量輸出與模擬量輸出的范疇,看看您變頻器之外部端子的說明書,并設定外部控制參數,將數字量輸出模組與變頻器上的開關量端子連線,對于模擬量也同樣如此。

以上!

楼主:
本来想用485的时间来不及  这次控制要求低 所以就用外部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