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PID控制都有自整定功能,如果设定不好PID参数时,可以自整定方法自动搜索出最佳的参数。

楼主(2008-05-20):
PID控制都有自整定功能,如果设定不好PID参数时,可以自整定方法自动搜索出最佳的参数
请指点!!!

网友A:
PID自整定需要大量穩態數據作為數據源,如果您的系統震蕩相當的大,是無法做自整定的。
另外,PID自整定用于大滯后控制系統,如溫度控制,切不要運用在快速響應的系統上,如定位控制。
而所謂的穩態數據,那已經說明PID調整的都差不多了,切不可迷信于PID自整定就是脫離人工設定參數的全自動化整定。
以上!

网友B(2008-06-22):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