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软件装不上,请教!

楼主(2008-05-20):
三菱仿真软件装不上,请教!
系统为XP,GX安装上了,可是GX Simulator6.0装不上,提示:参数不正确!

楼主:
有人知道吗?在线等!

网友A:
是从本站下载的吗?我的没这个问题,不行就把软件卸了重装,再不行就是系统问题了。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542.html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2796.html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我和你下的是一样的软件装了都没问题!不行的话把卸掉重新装一次吧

网友C:
重装,很少遇见

网友D:
我可以装得上啊

网友E:
可以装啊 能告诉我具体提示什么吗

网友F:
PLC全部卸载。。再先装这个程序。。。。

网友G:
能装GX,不能装SIM,少见的问题。

网友H:
有没有 装 环境 就是 Env开头的 文件

网友I:
少见,重装

网友J:
那位知道注册码吗?

网友K:
还没开始学习楼主所说的软件

网友I:
重新安装

网友L:
彼此,彼此。

网友M:
可以装啊,

网友N(2008-06-23):
要先安装7C中的Envmel后再安装6C就行了。这个一定正确。

网友O:
不会吧,可能没下到好的

网友P:
我也装不上

网友Q:
先得装GX Developer Version 7C

网友R:
重装,实在不行重表下载

网友S(2008-12-02):
我想也是

网友T:
我的还好装起了,但无法仿真,一仿真GX Developer 就自动关了GX simulate就卡起了没得反应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 装 环境 就是 Env开头的 文件

网友V(2011-05-11):
我也无法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