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通过上位机程序来控制脉冲数量?

楼主(2008-05-20):
我使用vc++写了一个和fx3u通讯的程序,可不清楚如何通过vc++程序来控制脉冲的数量?哪为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我用的是FNC57来发脉冲。

网友A:
3U的通讯格式不知道和其它FX的是否一样,你可以用串口调试工具试下,如果格式一样,就通过上位机串口发送数据至PLC的D寄存器。
混灌水区的!

网友B(2009-10-25):
to:一天贼忙和各位高手s,
您好!您发的“ 三菱FX系列-PLC通讯.rar” 指的是上位机与PLC编程口的通信是吧?
如果我在FX系列PLC上加一个232BD板,这个时候涉及到的是上位机与PLC串口的通信,其报文的组成格式与上位机与PLC编程口的通信时报文的组成格式一样吗?
恳请详细解答,最好有实例!
万分感谢!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通过上位机程序来控制脉冲数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