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水供压中压力变送器怎么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8-05-20):
最近在研究恒水供压,想用三菱的变频器作控制.
但不知道压力变送器怎么控制变频器,且接线要怎么接.另参数要怎么调?
望各位大虾们指点迷津,拜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啊?各位大哥,帮忙哪!

网友A:
呵呵!`、
支持PID功能的变频器应该都可以调出来吧!~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网友B:
呵呵,变送器是采样设备,而变频器是控制设备,这一点首先要明白。
变送器采集压力型号,然后转换成标准信号,如4-20mA信号,接驳入变频器的4-20mA信号输入端,同时变频器上需要设定为外部控制,且输入信号为4-20mA控制,如果您的变送器为0-10V标准信号,那么变频器侧需要做相应调整。
这样就完成了压力信号这个输入信号的采集。至于如何控制电机,那是变频器的事情。
请您将问题具体化,因为不同行业的控制要求不同,因此也就带来了不同的做法,比如,有些控制上带有仪表,因此PID控制也就由仪表完成,因此,诸多控制方式不同,针对具体之应用进行讨论看来更切合实际一点。
以上!

网友C:
如果想稳定点最好加过程控制,如RKC,的F900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

楼主(2009-07-12):
用PLC的模拟块可解决

网友D:
1。可以直接用变送器输出的信号接到变频器,通过变频器的PID设置
2。也可以用变送器输出的信号通过A/D模块转换后送给PLC的PID调节后再送到D/A转换模块后再送到变频器

网友E(2010-08-02):
你做个PID,将PV和SV的差值送给PID运算,PID输出4-20MA的信号控制变频器

网友F(2010-11-30):
将变送器的数值返回变频器,在变频器中设置返回的通道和类型(电流还是电压)。在PID中做相应的设置。
新乡宏建自动化。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在环保,机械,包装,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工作之余从事PLC,触摸屏解密工作。
QQ:812577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