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5-20):
GPP编程软件在监控模式下怎么修改定事器的时间。和计数器的时间?

网友A:
如果要修改定时时间,那么在指令编写时应该使用软元件作为定时器的设定时间,如:OUT T0 D100

网友B:
如果要把常时间改为短时间,很快看到控制效果,可以在下载程序前用查找,替换菜单命令.
正式下载前再改回来.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