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单圈和多圈区别在哪

楼主(2008-05-20):
编码器在单圈和多圈在测量位移时到底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单圈测量的位移要比多圈的少很多呢?谢谢!

网友A:
单圈编码器测量码盘刻线获取编码,超过360度编码回到原点。
测量旋转超过360度范围,要用多圈绝对式编码器。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单圈控制速度,多圈控制位移

网友C:
那请问两相与三相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2008-07-27):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两相与三相又有什么区别呢?
两相只有A相B相 三相还多了个Z相 是原点相 就是转一圈输出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