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解答PLC校验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5-21):
请教高手 我把编好的任一程序写入PLC,进行PLC校验时总是出现<内存>软元件和PLC
的特殊数据寄存器(D8000等38个特殊数据寄存器)不一致.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清除所有内存,再试试.....

网友B:
最好查一下具体是哪个内存位不一样。比如说当前的PLC时钟和你所写的程序的时钟数据会不一样等等,只要那几个不一样的内存位不影响设备生产运行就没什么关系

楼主:
我每次写入PLC新程序前都清内存了
还是不行呀!

楼主:
是 D8000 D8001 等特殊数据寄存器
"当前的PLC时钟"是PLC默认的?
我没有在程序中用时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