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遇到难题,,麻烦大家帮手想想

楼主(2008-05-21):
PLC发脉冲给伺服器,PLC能控制伺服电机,,,!!!假设利用伺服器内部参数来反馈给PLC,作PLC的脉冲数,,可以嘛?????

网友A:
伺服有脉冲输出的,可以反馈给PLC的

网友B:
假设利用伺服器的内部参数,那么首先楼主您的伺服应该支持总线通讯,如富士的伺服支持SX总线,因此PLC上不需要脉冲输出模块,直接使用总线控制。
以上!

楼主:
"假设利用伺服器的内部参数,那么首先楼主您的伺服应该支持总线通讯,如富士的伺服支持SX总线,因此PLC上不需要脉冲输出模块,直接使用总线控制"
这样一说,,,我要配套触模屏使用的话,,伺服参数能经过PLC再由触模屏显示参数吗。。???上面的大哥

网友B:
如果您使用富士的POD的话,搭载SX总线扩展模块,可以抛弃PLC,而通过POD直接控制伺服驱动器。
因为SX总线的传输速率为25M,因此可以满足高速通讯的需求。
以上!

楼主:
总线,可接触摸屏嘛???我以前用三菱伺服和安川伺服配PLC和,触摸屏使用
现在公司改使用Cuty Axis的牌子,,我对它又不太熟!!!!有点昏头~~~

网友C:
伺服一般都有脉冲输出信号和模拟量输出信号

楼主:
SANMEI的Cuty Axis伺服器好用????系边度出的??我找不到啊
还有,,它有咩功能???可各大师傅能给个资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