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1):
给客户做了套设备,他们用了半年时间。昨天客户打电话过来说电柜起火了!!
我们到现场看,惨不忍睹啊!黑压压的一片!!
该设备是纯电阻负载,个人认为应该是负载端相线(高温线)短路引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网友A:
参照“惊天大惨案”
个人表示同情。

网友B:
"负载端相线(高温线)短路引起"  相线短路为什么分断路器或总断路器不跳.

网友B:
引用楼主记得有我于2008-05-21 13:48发表的 “悲惨的事故”! :
给客户做了套设备,他们用了半年时间。昨天客户打电话过来说电柜起火了!!
我们到现场看,惨不忍睹啊!黑压压的一片!!
该设备是纯电阻负载,个人认为应该是负载端相线(高温线)短路引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你门做柜子线都不放到线槽里去的吗?即使不放入线槽也不能悬空飞线,也要扎好的呀!

楼主:
TO:foxplc
线槽里的线是我们到现场时翻出来的;断路器当初设计时大概预定的是1000A左右,开关选型为1250A,后来实际的负载比预算的少了200A,领导说元器件不好换,所以就用了1250A的开关!!哎~~~`现在重新设计准备在控制端加装一个“单相漏电保护开关”!应该可以解决该问题吧!!!!!!!期待讨论!!

网友C:
1、安装的器件太多。
2、多加支路断路器
3、整个柜内只有一只空开,接触器太多了,若出现点故障,达不到空开动作电流,不会起到保护作用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呵呵,这种现象我见过。
不知是不是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安装的器件太多。
2、多加支路断路器
3、整个柜内只有一只空开,接触器太多了,若出现点故障,达不到空开动作电流,不会起到保护作用的。

正解
那么多接触器挤在一起不出问题才怪
PLC、触摸屏、继电器

网友F:
是不是有人放火吖!

网友G:
你们公司不舍得把配电柜做大点啊,那么多东西挤在一起,就 是现在不着,以后都很难保证,换一个大的、带排风的大立柜,

网友H:
可以参考一下别人的电柜

网友I:
啊,要吸取教训啊!

网友J:
我同情你一下!

网友K:
吸取教训,做证规控制柜,加强日常点检。

网友L:
1,可将柜子设定的大一些;
2,加散热风扇;
3,可多加一些保护器件;
4,其它。如老鼠。

网友M:
看了图片.我认为你们没有按照基本的控制箱安全技术规程去执行.遭受损失是必然.吸取教训,其实电箱安装安规站上就有.前人的教训.后人必须牢记.

网友N:
空间太小

网友O:
呵呵 这东西我看的多的很呀!!

网友P:
空间设计不合理

网友Q:
全部的责任都在你方,我敢说你们的电柜一点不达标,如800A电流的话,你电柜内的电线是乱的不得了.线槽都会盖不上的.并且电柜内发热一定是大.
nxw417

网友R:
电 柜太小了,易发热,

网友S:
从事故现象要学会自己分析思考,如果导线外皮都脱落了,可以断定是断路造成的.既然设备运行半年多,可以说原理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断路器以及其他保护方面考虑有欠缺.

网友T:
表示同情,建议你再参阅1250A断路器的说明书,它对你后面那么多接触器的过载是保护不了的,另外就是散热方面.
使用人也是有责任的,象这样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

网友U:
我不得不告诉你,你们的柜子做的不好,不符合标准,既然是大容量的负载,那么你的元件为什么安装的那么密?
也难怪起火,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散热的问题,虽然你自动化技术很好,但是电器设计规则你却没有用上,小容量的负载可以把元件安装密一点,大容量的负载你就没有考虑好。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V:
设计的不太合理,空开用的太少

网友W:
每个接触器前加分开关

网友X:
真是不辛啊,不过就当是个教训了

网友Y:
加空開,注意散熱.

网友Z(2008-07-01):
电箱里东西装的太紧凑,加上电线太乱,也没有用线槽,半年后才出问题,你太幸运了。
zhou-jinsou

网友AA:
整个柜内只有一只空开,接触器太多了,若出现点故障,达不到空开动作电流,不会起到保护作用的
我也觉得这是主要问题

网友AB:
引用 网友C:
1、安装的器件太多。
2、多加支路断路器
3、整个柜内只有一只空开,接触器太多了,若出现点故障,达不到空开动作电流,不会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AC:
元件也排得太密了

网友AD:
1,空开太大
2,柜子太小

网友AE:
太垃圾了~!

网友AF:
保护电路太少了!

网友AG:
这就是设计的可靠性问题,有些刚出道的设计者,经验不足,铸成小错(我认为).
有些设计安全性不足,造成工伤,那就才是"悲惨的事故"
yanzhi2008

网友AH:
对各个支路应设与负载相配断路器,且漏电开关是不能控制短路保护的,多学点强电。

网友AI:
好可怕啊,没算好吗

网友AJ:
看来这个问题也比较普及啊,就算你在控制多加一个楼电保护开关也会有同样的惨案发生,交流接触器是有触点开关,触头断开的瞬间,都会不同程度产生拉弧、火花,严重的会使主触头灼伤熔化,造成主电路相间的短路,还有可能造成电动机断相运行而损坏电机,在易燃易爆场合,易引起火灾,触头闭合、断开时还伴有较大的噪声等等。解决1.采购优良的品牌的接触器,2.用阻容吸收电路进行抑制吧
[ 此贴被yangguofans在2008-07-15 10:50重新编辑 ]

网友AJ:
你用的交流接触器数量还不少啦

网友AK(2008-07-31):
电流过大,发热,线老化短路

网友AL:
给设计者好好上一课!可能是第一次设计或者是游击队的或者是半路出家的!

楼主:
呵呵!新电柜已经在5月份调试完毕!采用多点分散控制(加装8个100A断路器来进行短路保护)!
电柜空间扩大2.5倍,双开门式!(不好意思,忘记照相了)
谢谢大家的经验分享!

网友AM:
造成电器设备事故是小事,造成人身伤害事故那就大了!设计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安全问题!吃一堑长一智啊!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