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定位控制?

楼主(2008-05-21):
请教一下,用三菱伺服做定位控制时,要来回运动的,怎么保证每次的位置都很精确,大家都是用什么办法处理的?

网友A:
一般的定位,多用位置控制方式,就是通过脉冲输出来控制定位。
“要来回运动的,怎么保证每次的位置都很精确” 伺服电机是很精确的,对于控制精度主要是由设备的其它机械部分和结构决定的。
混灌水区的!

网友B(2009-01-03):
加装电子尺做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