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按下列要求,该如何编程?

楼主(2008-05-21):
车走到X2是光电开关感应开门,X3是开门到位信号,当车走进仓库X4光电开关,感应后关门-----x5是关门到位。
当车从仓库出来时X4光电开关感应后开门,开门到位X3,车走去X2感应关门--——关门到位X5.
x4既是关门信号,又是开门信号,X3即是开门信号,又是关门信号,如何编程?

网友A:
用ALT指令可以

网友B:
能不能发一个比较简单的 ALT 应用实例?

网友C:
勉强试试
下载积分:+3(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D:
楼上的真是好人。
混灌水区的!

网友D:
键盘按下Print Screen键,截取全屏画面。右键新建BMP图像,打开并编辑,然后粘贴。
装到word就插入图片吧。
混灌水区的!

网友E:
非常重要,谢谢!

网友F:
梯形图到word的方法1 键盘上的printscreen
2qq 截图 ctrl +alt +a
3developer中 打印 必须要安装有Solid Converter PDF软件可以将体型图写到pdf中去,然后再用pdf——word的转换软件

楼主:
关门到位X3置NO,关门时X4置NO关不到门,也就是Y001不工作。后面那句话打错字不要了
三楼学长得梯形图小弟仿真过,当X3置NO时为什么不关门
[ 此贴被追你九条街在2008-05-23 13:18重新编辑 ]

网友C:
<------X2|Door|X4----->
我认为你的开关是放在门两边的。当有小车进门或出门的时後,动作顺序是X2ON--开门--X3ON--小车进--X4ON--X2OFF---X4OFF--关门,或者X4ON--开门--X3ON--小车出--X2ON--X4OFF---X2OFF--关门。完全进出后才关门。

网友G:
键盘按下Print Screen键,截取全屏画面。用ACD FotoCanvas 2.0新建图像,然后粘贴。保存BMP图像。装到word就插入图片吧。

网友B:
好像 T1下面的 T0 不用也可以吧

网友B:
刚才发帖子的那位老兄 好像不是很正确吧

网友H:
各位高手看看我的行不...请指点 我是新手刚学编程.....

网友I(2008-06-23):
用SFC写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