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0MR红灯闪烁

楼主(2008-05-21):
FX1N通电后报警红灯闪烁,清除内存也不行,PLC诊断为PLC/PP通信错误.请问要如何处理此故障?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连接其它触摸屏了?看看屏的和plc的通讯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去掉所有通讯连接,清除内存,然后再通电,如果仍然红灯,只有送修了

楼主:
以前有个存储盒,我将它取下来了,再清内存,通电还是闪红灯.看来是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