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湖四海的工控朋友们,你们好,小弟是想讨论三相电机改单相的问题

楼主(2008-05-22):
5月9号,我用250W三相电机改成单相电机,我在三相电机的AB相接了电容,在A相接上+,C相上接上负,但是电机不到一个小时,电机上的温度在85度右左,请问一下工控朋友们这是什么问题?
-

网友A:
够本事!找本电工手册看看吧,看一下电机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B:
改成单相要是星型连接的 电压和电流有个公式 忘记了。。
可能会导致转距不够,电机自然发热。。。呵呵 比较单纯的观点

网友C:
发热是三相电流不平衡所至。另外电机的效率也只有60%左右,只适合于2KW以下电机
至于接法我的意见是Y形、角形接法都可以的
一般是直接并电容法
Y型接法的公式是:C=2800I/U(UF)
角形是:C=4800I/U(UF)

网友D:
电容大了,电机要发热。版主的算法对的。好像要加启动电容。

网友E:
拿本电机书看看

网友F:
3相電機使用單向220V電源
A.B相接電源AC與BC各接上運轉電容,440V2 0μf
AC或BC間接上啟動電容440V200μf及時間電譯設定約5秒時啟動電容脫離
缺點馬力會降低建議用500W電機
現在變頻器價格不高何不考慮用變頻器

网友D:
赞同8楼用变频器的说法

网友G:
要用无极电容,还说三相改单相的, 效果不好

网友H:
是不是没三相电啊?我也这样做过.你的电机是空载还是带负载运行啊?三相改单相电机要比平常时大一些.12楼说的对,用无极电容

网友I:
可惜我不懂啊
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