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2):
我用的是三菱FX1n,问题是这样的:用户通过人机界面输入一个产品的编号例如5678,我要把它通过微型打印机打印出来,微打要求把5678转换成35H 36H 37H 38H,高手指点一下怎么转换呢???用户输入的内容保存到什么寄存器中呢???

网友A:
这个转换过程相当的复杂!因为您使用的是FX1N,它不支持FX2N的ASC(ASC码转换)以及PR(ASC码打印输出)指令,因此必须自己做这个转换工作。

首先,将5678除以1000,商的5,余678,这样就提取到千位上的5,然后将余数678除以100,商得6,余78,得到百位上的6,以此类推,我们就提取到了每一位。

然后,由于ASC码的数字是从30H开始的,因此,我们需要将数字加上30H,来得到最终的数字ASC码。

如果您的输入还不局限于数字,那么还要判断是否为字母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我情愿建议您使用三菱的FX2N或者用富士的PLC了。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十分感谢,用户的输入就是数字,这样也可以解决了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我完成后还总结为“打印机打印变量”

首先你要把数字分别拆开,比如1234就要拆开成 1,2,3,4放在四个D里面

刚好ASC的1=H30,哈哈

我试验过,直接把得出的数字ADD 30再RS发送出去,就可以了

如果一个程序需要打印的变量比较多,又有很多中文,程序就很长很长

我一个32MR写了七千多步

楼主:
是啊,打印部分好长,不过能解决问题就好,再次感谢

网友C:
好有用喔!

网友D:
学的越多,掌握的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