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做过pt100基于plc的模糊控制

楼主(2008-05-22):
现在我做基于q系列plc的pt100模糊控制,用到q64ad模数转换模块(该模块可以设置成pt100输入模式吗?)还用到matlab,请问谁有pt100模糊控制的具体资料??

网友A:
PT100只是一个热电阻,用于测温,对于模糊控制只是一个输入,而真正的模糊控制的算法才是最重要的,恐怕目前的模糊控制的确也够模糊的,也可以称得上忽悠而已,而真正的模糊控制是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理论化研究,得到大量的数据应用分析,得到各个模糊算法中控制点的算法定义,而现在的模糊控制有那么深奥吗?无非在忽悠而已,就如同空调的模糊控制,感觉如何呢?
以上!

网友B:
同上
模糊其实并不智能化,只是按照人事先编写好的程序运行而已。
前几天我到机动车检测中心,有一个进口的价值十五万美元的机器人在开摩托车,他们说这个机器人很牛B,能自己学开车
我看了一会,感觉根本不牛逼,它一开始根据事先编写好的程序慢慢检测,得到各种数据后再按指定的方式运行
以前的方式是人工输入参数,而这种是通过另一个程序来检测参数
我感觉这个机器人国内做的话30万人民币差不多了,并且保证一样的质量
就三个伺服,一台电脑,一些传感器和编码器。

楼主:
是啊,资料都说模糊控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只是现在是毕业设计。。。。所以好不好都要做了

网友C:
模糊控制的实时性很差,你不是做运动控制吧

网友D:
模糊真的很模糊

网友E:
兄台!你把控制要求说清楚点好吗??是不是用模涂算法代替PID?在系统恒温过程中能输出一个升温和一个降温执行量??

网友F:
不用进PLC,只用一块表就可以了,控制温度,24V输出,开关量,控制温差正负百分之五

楼主:
单纯的摸控制,温度偏差与温度偏差偏移输入,输出一个电流或电压 使输出温度稳定在给定值。不用到pid。隶属函数:三角。 解模糊:加权平均罚。 plc控制使用查表程序。现在的具体问题:输入,输出的实际论域。比例因子。用matlab彷真波形出不来。查表程序。

网友G:
我正在做一个关于温度的模糊控制。发现里面有很多要学的。主要是模糊化,及规则表。

网友H:
用S7-200做好像很简单,有功能块直接用。注意要首次调用,定时中断。
现场调试时找到最合适的PID参数,可以实现精确控温。
PT100不就是铂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