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OMRON CJ1M 竟然没有 浮点数传送指令?

楼主(2008-05-22):
想不通,
最基本的浮点传送指令竟然没有,
如:MOVF S D
(S为常数时,如+1.2345)
[ 此贴被plaspro在2008-05-28 17:10重新编辑 ]

网友A:
浮点传送指令应不是最基本的,
可以使用MOVL.

网友B:
我也想不通,为什么欧姆龙的用户都不仔细研究一下欧姆龙丰富的指令体系?
MOVL不就可以传送32位地址?浮点数也是双字数据,难道不能传送?
以上!

楼主:
sorry, 我没说清楚,我指的问题是,当S是个常数的时候,比如MOVL +1.2345 D8 不能工作啊;
必须先转换吧,比如用+F +0.0 +1.2345 D8实现;
是可以达到目的;但是去查查+F指令需要多少扫描时间(类比MOVL和+L吧);
3楼说法有点强词夺理,难道要用丰富的指令去实现一个基本功能?
[ 此贴被plaspro在2008-05-28 17:08重新编辑 ]

网友C(2009-08-08):
我也曾经怀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