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2如何实现圆弧补间动作?

楼主(2008-05-22):
大家好,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难题,希望各位工控界的精英帮帮忙:
我现在要用三菱QD75D2模组来控制一台YAMAHA的双轴ROBOT,想让其进行画圆弧的动作,这里有个圆弧补间的问题,请问各位朋友,怎么实现这一功能:希望在参数设置方面以及程式编写方面得到帮助,在此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A:
没用过这个QD75D2,不过画圆弧一定要能做联动的控制器。
但YAMAHA的双轴ROBOT,你用的是什么呢,我记得SCRC的好像是可编程的那种吧。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双轴的控制器有的,可以实现两轴的联动,现在的问题是有了东西用不起来,以前没有用过画圆弧的动作。我用的控制器是SRCP或者是ERCD,可以接收脉冲的控制器。大家多给点建议啊!谢谢了!

网友B:
QD75D2
是双轴差动脉冲输出的吗?
好象用软件GX Configurator(SW2D5C-QD75P-E) 直接能在控制器里设置,
没用过具体怎么做不是很清楚,(我只有英文的软件看不懂)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复,你说的是QD75的软体,那个我也一直在用,只是不知道怎么用来画圆弧

网友C:
想不想看英文手册?QD75 Positioning course(Q-series)培训教材

楼主:
可以啊,有的话麻烦你传一下给我啊,我的QQ:229571625
邮箱:
glei@e-con.cn
谢谢了!

网友D:
先要用QP软件做好设置,在启动参考轴

网友E(2008-06-24):
在QD75软件中设置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