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2):
以下的问题也许很简单,也许很不专业敬请各位高手不要见笑,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FX系列PLC四种通信模式:
1    PLC的N:N通信方式
2  PLC双机并联通信方式
3  PLC与计算机专有协议通信方式(无须梯形图,电脑直接读写操纵PLC)
4  PLC与计算机无协议通信方式(梯形图RS指令方式,可自定义通信协议)
对于3和4我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各位指点:
首先,"专有协议通信"是指的什么?专有协议需要PLC装上通信模块吗?
其次,"无须梯形图"电脑从那里接受命令对PLC操纵?
再次,"无协议通信方式"是不需要什么?是不需要设置M8120吗?不设置M8120还怎么通信呀?
最后,梯形图的RS指令是应该在梯形图里设置吗?

网友A:
“专有协议通信"是指的什么?专有协议需要PLC装上通信模块吗?”
1  专有协议通信,计算机直接读写PLC;  我的理解就是专用的通讯格式。PC按照PLC的通讯格式发送指令,PLC接收并自动返回数据。此方式不需要添加模块。
比如:各种上位机软件,或用vb、vc编写的都是这种,
2 无协议通信,这种方式需要编写梯形图,PC发送数据,plc不能自动返回,要通过RS指令为PC传送数据。这里介绍专有通信协议。

,"无须梯形图"电脑从那里接受命令对PLC操纵?
此为PLC接收后,自动返回数据,

"无协议通信方式"是不需要什么?是不需要设置M8120吗?不设置M8120还怎么通信呀?
无协议通信方式需要设置M8120,比如:变频器,打印机的通讯,这里例子很多,你可以看下。

FX系列PLC与计算机专有通信协议提供有数据读取、控制命令写入、控制PLC启/停和网络测试等功能,该协议有两种格式:format1和format4。两种协议的区别在于字符串中是否添加CR/LF码,采用哪种格式的协议由PLC中的特殊数据寄存器D8120决定,可由D8120来决定是否添加和校验码,此外format4需要在字符串末尾添加CR/LF。计算机与FX系列PLC之间采用主从应答通信方式,PLC内部不需要额外的通信程序,只要将所需数据放在数据寄存器中即可。每个数据寄存器都有相应的物理通信地址,通信时计算机直接对物理通信地址进行操作。”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详细的要看看FX通讯手册。
此种通讯做过几次,但没有仔细去想过这个问题,以上为个人理解,不当之处请指正。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 一天贼忙
你的指点让俺收益非浅!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