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2):
刚刚看了两个关于惨案的贴子,个人认为有两个可能。
第一,接触器的接线没有压紧,接触不良是有可能的
第二,如果电柜中有控制变压器,次级短路也是会起火,这个我见过两次,有感受,呵呵

网友A:
关键还是各支路没有分开加保护继电器或断路器等。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和楼主有同感

网友C:
支持楼主,另外补充一点,如果值班电工每天用红外测温仪检查一下端子温度,惨案不会发生的。

网友D:
我也正在做柜子。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另外补充一点,如果值班电工每天用红外测温仪检查一下端子温度,惨案不会发生的。

这样敬业的值班电工很少了,工厂里的电工们都是发生事故了再处理

网友F:
我经常去看,因为车间就像蒸笼,电柜像烤箱,不看不行,变频器一年不到冷却风扇都老化得转不动了!

网友G:
接触器触头过流是否够?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经常去看,因为车间就像蒸笼,电柜像烤箱,不看不行,变频器一年不到冷却风扇都老化得转不动了!

HOHO~同感

网友I(2008-06-29):
此柜没有散热风扇吧!!
http://www.brsbox.com/

网友J:
学习前辈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