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统PLC与光栅尺的通信

楼主(2008-05-22):
请问各位大侠:三菱FX系统PLC能与光栅尺的通信吗?具体要怎么样才能完成

网友A:
光栅尺的通信协议有吗?
支持232,485吗?
根据这些对应RS指令完成

楼主:
我手上没有光栅尺的通信协议,需要加什么模快吗?

网友B:
光珊尺都要连接一个放大器的.然后PLC和放大器通讯.

楼主:
具体需要用到那些东西啊,能不能给出个具体

网友C:
是不是在废水用的

网友D:
光栅尺只是一种发信元件,如同编码器,有A,B相脉冲,要通过电平转换电路与PL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