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2):
有一台设备原来用8极电机传动的,因电机坏了,现有一台4极电机,请问能否代用?如 能代用变频器参数怎么修改?                谢谢!!!!!!!!!!!!!!

网友A:
电极极数与电机功率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电极影响转速的.要调底转速

网友C:
电机的转矩和转速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  一般电机工作在额定频率范围内是转矩是恒定的  代速时的转矩很小,超过额定频率时是工作在恒功率运行的  速度上去了转矩会急剧下降
你从8级换到4级转速已经提了一倍  你要考虑转矩功率能否满足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主要是看你的负载需要多大转矩

网友E:
支持三楼看法。

网友F:
哦,是这样的!电机的转矩会有影响.可能会拖不动,没力!

网友G:
一般要加大一个档次。再查看最大电流值。

网友H:
马达启动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