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怎样输出正弦脉冲信号啊

楼主(2008-05-22):
我用的是FX系列的PLC,晶体管输出,我不知道输出的脉冲信号是什么形式的,能利用直接编程产生正弦形式的脉冲吗?
[ 此贴被cc0124在2008-05-22 20:04重新编辑 ]

网友A:
我想应该不可以的吧 要么用个数模转换的模块 PLC一般的点输出是开关量或是数字量的 正弦波是属于模拟量的啊 楼主想输出正弦波有何用处?

网友B:
同意一楼观点。

楼主:
我想输出正弦波来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

网友C:
不是什么正弦波,是高速脉冲控制伺服,有专门的指令。比如PLSR

网友D:
在FX编程手册里看看这两个指令
DRVI
PLSY

网友E:
高速脉冲

网友F:
可以用DA模组输出模拟信号控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