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样例问题。

楼主(2008-05-23):
我问大家个话外题。我下载的程序样例怎么都打不开啊,得 用什么程序打开啊,我下了很多都打不开。是不是通过GX-DEVELOPER 7打开啊,如果是的话怎么用啊,我会用它编程但不会打开程序样例,小弟愚昧,请大哥帮忙。

网友A:
你要看看你下載的程序是甚麼類型的plc,看看文件的後綴名是甚麼?

网友B:
要先解压,后打开。

网友C:
你是不是用迅雷下载的啊 ?

网友D:
看看下载的样例是什么型号类型的PLC.不同的编程软件不能打开其它型号所编的程序!

网友E:
同意二楼的观点。同时,看一下类型。不行的话,先打开编辑软件,再通过路径找到程序即可。

网友F:
有的人是用8.0编程的 你7.0当然打不开。我以前也是那样换个8.0就ok了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你发一个实例上来,大家给你做个动画或图示。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H:
怎么通过后缀名看出是什么品牌的PLC及编辑软件?

- -lonely-w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