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X系列编程中传输指令MOV,E有时在MOV前加“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23):
在FX系列编程中传输指令MOV,E有时在MOV前加“D”是什么意思

网友A:
D应该是高速32位计数吧!

网友B:
D是指双字。

网友C:
指令前面加D的,就是双字节,或者说是32位。后面占用两个D
MOV D1 D3 就是把D1移动到D3
DMOV D1 D3 就是把D1.D2里存储的32位数据移动到D3.D4
16位数据只能存储负的三万多到正的三万多,所以超过三万多的时候要用32位的

网友D:
指的是双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在说的简单一点啊,我刚开始接触PLC这东西,谢谢拉
位只能保存开或者关,比如M,S,X,Y这写,数值化就是0和1
一个字是16位,大约可以保存 -32767~~ +32767
如果你要保存的数值太大,超过了32767,就要使用32位,也就是两个D,就是大家说的双字节。
这时候,ADD,SUB,MOV等指令就要使用双字节的,改成DADD,DSUB,DMOV

网友F:
D指的是双字,也就是我们说的32位

网友G: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16位-32767~~ +32767这个数是怎么算来的。
D是32位时它的数值是多少?上限又是多少?
谢谢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H:
明白啦!!!又长见识!!!谢谢!!

网友I:
那位大侠知道三菱饲服电机带闭环运行的,用PLC怎么控制?
谁能教我谢谢!!!!!!!!!!!!!

网友J: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想问一下16位-32767~~ +32767这个数是怎么算来的。
D是32位时它的数值是多少?上限又是多少?
谢谢大家指点迷津!!
2的16次方是65336,带符号和0所以是-32767~~ +32767
32位就再翻倍

网友K:
站长人品确实不错,非常耐心地教我们这些工控学徒,我很感动!

网友L:
站长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M:
双字操作

网友N:
新手请多多看书.

网友O: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提的出来,好好看看书吧,学PLC要记得东西不少。

网友O:
有哪位大侠会用RS指令读取变频器的运行参数???

网友P(2008-06-30):
站长讲解的太好了

网友Q:
站长人品确实不错,我佩服啊!!!!!

网友R:
站住好热心

网友S(2008-08-19):
是双字,指的是32位

网友T:
是双字节

网友U:
有点明白,还要多多学习呀

网友V:
前面加上D是32位元指令,在程式中指定低位就会自动分配高位,例如DMOV D100 D150就是把D100,D101的数据传送给D150,D151

网友W:
32位指令

网友X:
哦这个啊是32位指令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指令用了2个16位的地址共32位,一般在设置数比较大的情况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