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05-23):
我要用触摸屏监控D108的数值(定位的位移),然后显示到触摸屏上,我在仿真时梯形图里面看到的D108的内容是对的,但是在触摸屏上的却和梯形图的数值不一致,不知道是不是设触摸屏数值显示的属性设置不对,我改了属性还是不对,所以请教各位
附:D108是实数 触摸屏里属性那我也选择了实数,但还是不对
[ 此贴被yzr520在2008-05-23 12:27重新编辑 ]

网友A:
YmmFA:
7月19日,网友发短信来说已经解决,方法如下图:

楼主:
嗯,我就是想要显示小数,因为D108是实数的,我是用来显示实时位移的,不知设置哪里才可以对

网友A:
说实话,小数点在别的屏上也设置过几次了,都正常的
但有次GT1000系列的屏和三菱FX系列PLC连接,我按说明书设置了几次,出现的值都和PLC里不一样
当时工程急我没空细研究,就把数字分开了,小数前的在D1,小数后的在D2,然后中间画了一个小点。
你打这个电话问下三菱公司的人,看他们有没办法800-828-9910
如果解决了说一声呵

楼主:
啊,这样啊,我用的正是GT1000系列的屏和FX2N连接,原来是这个情况,害得我弄了一天没搞出原因在哪里,都设置过还是那样,真是谢谢站长啊。如果像你那样分开写,怎么样把实数分成两部分,整数和小数分开呢,用什么指令可以实现?谢谢

楼主:
刚打了,电话是空号,唉 之前用的是GT11,刚测试GT15,也是同样问题
[ 此贴被yzr520在2008-05-23 13:26重新编辑 ]

网友A:
800-828-9910 ,用座机打应该能打通的
免费电话,不要加区号

楼主:
手机打是空号,用宿舍的电话打是无权咯,应该要家里那种不要用卡的电话才能打通。
非常感谢站长的热心帮助。

网友A:
恩,有些电话没有开通800免费电话,所以打不通.

网友B:
你点选为32位的数据长度试试

楼主:
上楼的兄弟,32位的我也试过,不行,一样的

网友C:
是不是这样做的:DIV D0 K10 D1
这样D1上是整数,D2上是小数了。试一下。

楼主:
应该不是吧,整数部分是的,但是D2放的是余数

网友D:
挂800-828-9910

网友E(2008-07-16):
应是浮点数,属双字

网友F:
先选为32位,再在选项中将数据类型改为"实数"即可。
GOOD LUCK!

网友F:
如不先选为32位,选项中的数据类型没有"实数"可选。

网友G:
如果以后触摸屏出了问题 电路板或伺服驱动器 变频器 电源 控制器 PLC等我们都可以修 电话 010-88459352 15801639980 联系人江工 QQ840491685 。

网友H:
勾选"小数位数自动调整"这个选项,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I:
勾选"小数位数自动调整"这个选项,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
显示是可以显示出来小数点的,但这个显示出来的小数点是不起作用的,PLC里的数还是原来的数,比如显示的是11.2,但其实PLC中还是112,不信你试试~
静水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