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3):
小弟现在在改造一太日本的设备(被领导逼的没办法)....
设备原来有4轴,由一个 横河的定位模块控制,现在拆掉了2个轴,有加了个步进,
我把原来一个轴的控制线接到新加的步进控制器,
问题是,当正转,反转两个脉冲都接的时候马达就是不动,
把一个脉冲信号掉就接一个脉冲信号的时候没问题,
拆掉正转脉冲信号,就接反转脉冲信号就能反转,
拆掉反转脉冲信号,就接正转脉冲信号就能正转,两个都接就是不转
不给脉冲信号时,量了下电压是4.93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这组脉冲控制信号原先是用来控制东方的步进电机的,
现在新加的步进是雷赛的
哪位高手能告诉下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A:
一般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有两种驱动方式:1.脉冲与方向方式(PULSE/SIGNAL);2.CW/CCW方式。
第一种方式接一根脉冲线和一根方向线(PULSE脉冲线与SIGNAL方向线),电机的转动方向由方向线决定;
第二种方式接两根脉冲线(CW脉冲线与CCW脉冲线),CW脉冲线发脉冲时电机正转,CCW脉冲线发脉冲时电机反转。
我觉得你首先要确定你用的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支持哪种驱动方式(绝大部分两种都支持,有些只支持CW/CCW这一种)。在驱动器上应该有个DIP开关用来选择用那种方式。针对你说的现状,应该是驱动器选择了:1.脉冲与方向方式(PULSE/SIGNAL),改为第二种方式应该就可以了。
有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ygkhappy@sina.com

楼主:
咨询了供应商 , 是脉冲的输出波形有问题,他们的驱动器不支持,
只能换回以前的马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