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

楼主(2008-05-23):
我在做一项工程要求同步控制器输出电压给4AD然后由2DA输出电压给变频器调整速度,并且又可以由PLCFX2N的X17和X20两点单独调整变频器的加减速度.请问各位老师这个程序如何编.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加减速X17,X20可以用INC,DEC,把编程手册学透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B:
这不是关于互锁的问题吗?用互锁用该能解决。跟据实际情况看是否需要加PID控制

网友C:
你可以编一个子程序
大致的思路是 D0放4AD采集的量值
D5放单独调整的系数
通过 公式运算D0+D5(也可用乘法)送到D10 2DA调用D10 寄存器内的量值通过转换送给变频器。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但是我还是不很明白请问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D:
先看《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
会这2个模块的编程后
ADD D1 D2 D3
|X1|-------------------[INC D1]
|X2|-------------------[DEC D1]
D1是读到的
D2的修正
D3是输出的

楼主:
谢谢,我编一下试试

楼主:
我按照各位老师的方法不能成功,请各位老师写一个完整的程序传上来将不胜感谢.

楼主:
扬老师请你给解决以下

楼主:
扬工为什么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