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PLC应用程序中断怎么解释

楼主(2008-05-24):
PLC应用程序中断怎么解释

网友A:
不受PLC扫描周期影响,每隔一定毫秒级时间执行中断子程序。在主程序运算周期很长时间的情况下,需要高速处理特定的程序,或者在顺控扫描中,需要每隔一定时间执行程序时,就适用中断。三菱的Fx系列编程手册第154~165页有足够详细的说明和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