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Eview按菜单键没反应

楼主(2008-05-24):
请教:我的EV的屏(MT506LV3CN weintek Labs.ine made in taiwan)按菜单健没有反应,通讯都是正常的,还有如果没有与PLC通讯的话,还会提示。
请问各位大侠:这种故障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估计你是使用不当,或者编辑有错误。

网友B: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C(2008-11-16):
功能键的窗口设置对不对 错误是不会动的 在加上你那屏的报警信息有没有清除 这样屏没有通信上是不回报警的 完全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