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求助]威纶触摸屏的蜂音控制问题

楼主(2008-05-24):
威纶MT500的触摸屏在切换画面或触摸时可以发出蜂音。
请问:
可否在其它的情况下控制它发声,用哪个寄存器?

网友A:
不可能用寄存器来控制。

楼主:
谢谢了。
那就是搞不定了。

楼主:
想了一个笨办法,就是做两个一模一样的画面,由PLC控制切换,这样子可以有蜂音提示,但是画面切换时各指示灯会闪一下,不知如何减少这种闪动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