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运算请教

楼主(2008-05-24):
主要用在什么场合?能否举例说明一下写个小程序,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下载?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得详细点呢

网友B:
浮点数,即小数,大家应该都学过吧,而现实生活中,小数的应用应该不需要多解释吧。

网友C:
是啊 我也想有高人出来说一说有关浮点数的问题啊

网友D:
比如为了计算变频器的频率 49.5HZ
或者计算电流大小10.21A
经常有小数的

网友E:
感觉没什么特殊的哦,不就是,
E+, E-, E*, E/吗,
如果单字或双字需要进行浮点运算,先转换成浮点数(好像用FLT/DFLT指令)

网友F:
同意4楼的观点。

网友G:
工程量运算前先转换成浮点数。

网友H(2008-11-12):
菜鸟问个问题,什么叫单字?什么叫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