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GT30触摸屏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8-05-25):
各位大虾,我用松下FP0的PLC与GT30触摸屏通信,想用PLC内的数据寄存器把触摸屏的日历与时间读出来,与已经设置好数据的数据寄存器内的值做比较,搞个定时控制,该如何编程哦?

网友A:
想用PLC内的数据寄存器把触摸屏的日历与时间读出来
用触摸屏读PLC可以,用PLC读触摸屏好象有点麻烦
理论上可以用触摸屏写PLC,达到类似的效果

楼主:
请教站长用触摸屏读PLC怎样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