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5):
谁可以帮我解释下 上升沿微分脉冲输出  有什么意义?  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谢谢  为什么我在程序运行是 监视不到它的动作呢  ?谢谢

网友A:
当开关有OFF打到ON时,就充当一个上升沿,此时就会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B:
可以监视呀

网友C:
上升沿只是脉冲触发的
PLC是扫描方式工作的。当扫描到脉冲信号正好脉冲有一次脉冲信号时。才可以监视到。

网友D:
引用楼主qa3210于2008-05-25 06:15发表的 大家帮忙了 谢谢 :
谁可以帮我解释下 上升沿微分脉冲输出  有什么意义?  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谢谢  为什么我在程序运行是 监视不到它的动作呢  ?谢谢

用的时後就知道了吧。像数据运算时,用ADD D0 K1 D0,那么在条件满足情况下D0会一直加一(每次扫描),而用ADDP D0 K1 D0,则在一次条件满足时只会加一次。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鼓励一下!

网友E(2008-11-29):
    上升沿只是脉冲触发的 那 一瞬间有效,时间很短,本来就 不好监视 啊

网友F:
    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