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习伺服,请教版主

楼主(2008-05-25):
伺服里面有位置控制和转矩控制方式,这2种控制方式有什么不同?在什么情况下面该用那一种控制方式?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位置控制用于定位,转矩控制是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

网友B:
位置控制一般做精确的距离、角度定位用。多数伺服用户都是做定位用的,所以用这种控制方式较多。
速度控制方式,和变频器用法差不多,这个应该不用多说了。但也有用速度控制加编码器来做定位的,这个用法比较少,有的时候精度不高,也比较麻烦
转矩控制一般用于张力控制场合。比如拉丝机等。
我做过一些设备,控制是两种方式结合用的,就是位置+速度或位置+转矩切换用的,控制方式的选择主要还是看你想干什么,然后想办法实现其功能,。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这里先看看
http://www.ymmfa.com/px/sf
这里再看看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php?fid-26.html

网友D:
个位大侠多多上传点东西 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