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编码器接口问题

楼主(2008-05-25):
我选择了一个编码器的输出接口参数如图,具体我不知道怎么用法。我用的PLC是FX2N-32MT,不知道怎么接法,我是用来定位用的,测量位移。请指教怎么接法,能直接把AB接到PLC吗?

网友A:
编码器的接线图例也要贴出来,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看不出来。

楼主:
不好意思没接线图,只有参数特性

网友B:
看你的图,理论上可以这样试试
兰色接到 COM
棕色接到 24+
绿色接到 X0
黄色接到 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