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卡的请教

楼主(2008-05-25):
我手头上有一批步进电机驱动卡和配套的步进电机,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是进口设备,应是意大利的,但无相应使用说明书,我想利用这批设备,问如何操作?
1)不清楚拔码开关应在拔在什么位置。
2)驱动卡外接线路清楚(如电源,电机引出线,信号线,)

楼主:
接上:此驱动卡上有DVPP-10字样,谁有说明书?

网友A:
看来你这种情况比较麻烦呵,最好找找卡上有没有型号或者厂家之类的,然后在百度或者google上搜索一下,找到厂家再要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