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25):
人机是GOT1000的,PLC 是A系列的,还有MR饲服 问:PC怎么通过人机来读写PLC程序。我的软件是GX8。52的,通讯路径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帮帮我啊

网友A:
方法大约如下
1,在GX DEVELOPER通讯设置里设置成GOT透明传送
2,连接GOT1000和A系列PLC(一定要确认能通讯上)
3,USB编程线连接到GOT1000,然后给屏通电
4,电脑会提示发现新的硬件,指的就是GOT1000,安装驱动
5,这样就可以用了
关键在于DEVELOPER的设置,新硬件发现后驱动安装,还有屏和A系列PLC要连接上

楼主:
楼上的大师 在GX DEVELOPER通讯设置里设置成GOT透明传送
找不到这个设置啊,在哪里啊

楼主:
站长 你说的通讯设置,我怎么找不到啊

楼主:
只有传输设置,里面也没找到GOT透明传送,急啊,帮帮我啊

楼主:
总算弄出来了,明天去试试,感谢站长提示!!!

网友B:
人机要通过BUS总线连接PLC才能实现吧,

网友C:
我几个月前做过一个GT1000的,好像很容易的,动画就是做多个部件.
你看看书啊,边看边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