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940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05-25):
我最近买了个触摸屏三菱F940 通电后按左上角25秒后出现了一个加密的框 我没密码
用了解密软件 解出来的密码 输入没用 拔了电池一个晚上后还是老样子 请教高手怎么搞

网友A:
解密软件本站有下,可以解,但解出的是下载触摸屏程序的密码
你的这个框其实应该是一个画面,并不是要你输入解密解出的软件
你找到这个画面,看看它比较的地址,很可能是保存在PLC里面的

网友B:
是保存在PLC里面的,最好不要解开,因为在那个画面下是可以修改PLC程序和各项设定的

楼主:
非常感谢 但我只买了 触摸屏 没卖 PLC 那我怎么才能用PC连接触摸屏阿

网友C:
把源程序格式化

楼主:
怎么样才可以把源程序格式化请讲的详细点好吗 非常感谢

楼主:
好的试试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