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的458-BD能否用来读写程序

楼主(2008-05-26):
我单位的设备用FX2N控制变频器,PLC和变频器通讯用FX2N-458-BD扩展模块,但现在PLC的通讯口坏,不能读写程序,向高手请教能否用458-BD扩展模块读写程序,如何接线操作。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就是和电脑连线麻烦
建议你买一个2N-422BD,然后用以前的编程线连接它,编完程序再换回485

网友B:
不行!!!!通讯口坏实质是电路损坏,芯片不换,用什么BD都不行1

网友C:
建议买个422通信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通讯口坏实质是电路损坏,芯片不换,用什么BD都不行1
不一定,有时只是通讯口坏,不影响电路板

网友D:
好象不行,FX2N-485BD不支持编程协议.

网友E:
是编程口坏还是不能通信

网友F:
用FX2N-422BD可以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指教,我的PLC是编程口不能读写程序,也不能和触摸屏通讯,但PLC程序能正常运行,FX2N-485BD也能正常通讯。请问9楼如果用FX2N-485BD读写程序,RS422和FX2N-485BD如何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