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问一些关于s7-200控制立体水平旋转仓库的问题!急!

楼主(2008-05-26):
请高手帮忙!
1、我想用VB编操作界面和认址程序(优化选择货仓位置),如何将其导入PLC?
2、旋转货仓的电机我应该选择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用不用变频器呢?
3、拣选台的提升机电机应该用什么电机呢?用不用变频器呢?
感谢赐教!

网友A:
最好带数据库。你可以到网上参考一下立体仓库的案例。
1、有数据库支持,只需要将对应的矩阵置0、1
2、旋转方面的最好用步进的,前进后退,需要控制精度的伺服是最好的。当然你的小车重量小的话,步进也可以考虑。都要带抱闸。
3、提升的一般用液压的吧。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